询问电饭煲的内胆问题

楼主(2009-01-30):
商场卖不锈钢的内胆几乎没有,有一般也是电压力锅。带涂层的(比如特氟龙)说是有毒。现在有陶晶内胆,还有一些其他新类型的,不知道哪一种更健康?

网友A:
仅用于煮饭等非强电解质的蒸煮,用特氟龙的没事

不锈钢的导热性太差,不适合做电饭煲内容器。

楼主:
如果再加上涮火锅,

是不是有电解液,不是很安全。

网友A:
特氟龙在高温下会释放有害物质

    但蒸煮等最高温度仅为水的沸点,对特氟龙来说称不上高温,但酸(碱)性较强时会降低“高温”的定义温度,所以只要不蒸煮这些强电解质就无所谓,火锅汤只是含盐,最多具有弱酸或弱碱性,可以放心,只是要注意假货,假特氟龙并不少见,沸水温度下即会脱落掺入食物,这绝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