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无源旋转编码器【有图】

楼主(2009-01-31):
附图是我看到的一款无源旋转编码器,3线输出,其中2路信号1路公共端,输出上拉电阻即可得到矩形波,很完美的90度相差输出。本体重量极轻,内部应无永磁物质(只有一台,暂时不想破坏传感器),或许可排除磁性原理;无源,排除光电原理。

请教一下,这个传感器是什么原理,纯机械的吗?如果依靠机械触点,那寿命会很堪忧的呀,这款产品来自日本。不知道国内是否有这种无源旋转编码器产品?

非常感谢!

网友A:
量一下电阻就知道了,估计是接触式的,不适用于高速场合

网友B:
高电平从哪来?

网友C:
外接上拉就有了

网友D:
无源的采用电刷结构

成本很低,确实无法应用在高速场合,使用寿命也无法跟光电式产品相比,但也不低,想想玩具电机(电刷结构)。

网友E:
用干簧管

曾见过一测风速的,也是无源的,用的是干簧管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机械接触的,有些光电鼠标的中键就用这东西做

楼主:
多些楼上各位!

多些楼上各位!

如果光电鼠标能用之做中间滚轮,说明其寿命很长的啊,我的罗技鼠标都用了6年了。

网友G:
典型的旋转编码器

输出一般错90方波输出,通过相位检测来确定方向,

网友H:
机械的会有毛刺的,怎么楼主给的波形一点毛刺都没有?

网友I:
滤波牛哈哈…………

看像是画出来的,这么规则……

网友J:
建议还是用有源观点式的,性能、寿命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鼠标的中间滚轮滚动次数很少的,根本没法和电机比

网友K:
推荐使用CS3503

网友L(2009-05-03):
我非常需要这东西啊

这种东西在哪里可以买到啊?我就是需要这种东西了
或者说能在哪些东西里拆下来啊,出来鼠标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