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有没有20A的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保险丝的方案啊

楼主(2009-02-02):
我的PCB上要放一个20A的保险丝,可是买的那种玻璃的保险丝无法焊接在电路班上,带针脚的又很难买,带底座的都达不到20A,同志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产品可以介绍啊

网友A:
找厂家订制

带有引脚可以焊接的那种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不建议直接焊在板子上,上螺丝端子联结比

  你可以说线路上加溏锡层解决过流问题,但那是以提高加工成本为代价满足要求的。以前试过5安容量也涂了锡,但做产品时人家不让你通过过载试验,只好在两头跳加了条2.5方的铜线才过关。

网友C:
$

用汽车电路保险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