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抗干扰

楼主(2009-02-02):
我想问下大家,在电路板上刷一层硅胶对高频抗干扰有效果吗?因为我们的产品如果附近手机有来电就会误动作。

网友A(2009-04-27):
“高频干扰”是一个非常“杂”的问题,

所谓“杂”是其因素非常多所致。

但无论如何的“杂”,都出自于一个源头,那就是“能量”的红杏出墙。

所谓的“能量”红杏出墙,归其为两类——传导和辐射。

“传导”相对单一一点,那时因为其通常是通过“电源”通路相互传染的(一般来说电源,含地,是器件或部件的最捷近的通路)。解决方法一般为“去耦”或“电源端滤波”(一般时钟发生器电源都会用一个滤波网络隔离)。

“辐射”相对来说就复杂多了,但其主要成因是“空间能量泄露”。严格来说,除非是屏蔽电缆,任何走线和器件都多多少少会有不同程度的“空间能量泄露”,那时因为其电场或磁场都是“空间开放”的。那如何减小此类的干扰呢?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减小空间耦合度,其二是控制无为的高场强。

要控制空间耦合度,首先必须控制走线间距。一般就平行线而言,须遵循“3W”原则(线距为线宽的三倍),差分线例外。

要控制无为的高场强,就必须尽量缩短走线,或合理构建“传输线”并准确匹配端电阻。“传输线”在高频信号传输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件”,若构建不好或匹配不准,将会变成一个“血管瘤”。它不仅使信号的传输失真,还会由于其内含有“无为的高场强”(且是高频变化的),导致辐射。在大功率传输系统中,还可能由于高压和强流的出现,击穿或烧毁传输线。关于板上传输线的构成形式,一般分两大类:即“微带线”和“带状线”。“微带线”一般布在表层,其紧挨着的下一层必须是“地层”,以形成电磁波的畅通传导带。“带状线”是一种夹心状的传输线结构,其走线的上下临近层必须是地或电源层。因此,“带状线”只能出现在多层(两层以上)板上。

网友B(2009-02-02):
呵呵,硅胶有屏蔽作用吗?

还是从电路设计上解决吧

楼主:
谢谢2楼

还好没冲动。要是和领导提了,肯定回复我2个字——“猪头”。

楼主(2009-04-24):
抗干扰解决了

又把帖子翻出来了,我们的产品抗干扰解决了。我问了一下,说是把电路板上元器件0805封装的改成0603的封装就可以了。我想问下:是不是把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改小了,产品的抗干扰性就增强了?

网友C:
硅胶或改封装都跟抗干扰无关

主要还是靠设计,有时需要加屏蔽。

网友D:
大面积覆地可有效减轻辐射干扰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大侠们!

我看了下我们产品改进前后的原理图没什么变化,只是板子元器件的布局和封装有了变化,一开始还以为是元器件封装改小的原因。现在看来是板子和元器件布局改进过了。再次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E:
呵呵,8楼HWM老师应该穿给裤子上场。。。

网友C:
“裤子”当然有穿

但如不是主题帖就看不到“裤子”,只能去精华区或点击作者ID信息才能看到。

网友F:
请问一个问题

阻抗匹配的电阻是放在发送端附件好,还是接收端附近好?谢谢

网友G:
回楼上,应该放到接受端

网友H(2009-05-26):
受教了

能不能再详细点啊。

网友I(2009-07-28):
高频干扰真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

在大增益的时候,如果板子布线布局不合理,很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