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w大哥有关于电话资料吗?

楼主(2009-02-10):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bbs.**/ShowTopic.aspx?id=16373

点#5楼那个ppt文件,打开看

按键电话机工作原理

我们以HAT3T(1V)P/TSD-LCD按键电话机为例,讲解各部分工作原理
电话机维修

  按键电话机主要由振铃电路、拨号电路、液晶显示电路、手柄通话电路、免提通话电路等组成。

二、电路原理:

我们以HAT3T(1V)P/TSD-LCD按键电话机为例,讲解各部分工作原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如图下:

1、 振铃电路:

振铃电路由A(K2410)及外围元件组成。挂机时,挂簧开关HR1处于静合位置(即1。3端),外线与通话电路断开,只有振铃电路仍和外线接通。振铃时,交换机送来的90V铃流信号经来葛电容器TCO、限流电阻器TRO加主桥式整流电路VD5-VD8,整流后的脉冲电流经TC1滤波、VD9稳压后送入A1的1脚、5脚。给芯片提供振铃所需的工作电源。A1外接TR1、IC2为决定双音调振荡器的定时元件,A1外接TR3灵敏度控制电阻器。振铃信号从8脚输出,经TR5、IS1、TR6加到B压电陶瓷片,便压电陶瓷片B发声。TS为铃声高低开关,处于“HL”时将TR6短接,铃声增高;处于“L1”时,IR6接如输出电路铃声降低。VD为限幅二极管。

2、 拨号电路

  脉冲/双音频拨号由A2(H79215D)拨号芯片及外围元件组成。HT9215D拨号芯片的1脚、24脚NC为空脚;2-6脚C1-C5为键盘纵线;7、8脚OSC1、OSCO拨号时振荡晶体;9脚MUTE为静音输出端。拨号时为低电平;11、14脚HF1、HFO为免提触发输入输出端;高电平触发有效;12脚DATAO为拨好数据串行输出端;13脚CLR为时钟同步输出端;15、10脚VDD、VSS为电源正端;16脚HRS为启动端,低电平有效;17脚DP拨号脉冲输出端拨好时输出断断续续脉冲,通话输出高电平;18脚DTMF为为双音频信号输出输出端,拨号时输出双音频复合信号,通话时输出低电平;19脚P/T为拨号方式先择端,低电平时先双音频拨号,高电平时先脉冲拨号;20-23脚R1—R4为键盘横线。3R5、2VD2、2C2组成A2的供电电路。在摘机状态,外线直流馈店经极性转换二极管VD1—VD4、2V1、3R5、2VD2送入A2的15脚,给A2芯片提供一个电源。另外,在摘机状态,通过2R10、2VD1注条等路也给A2的15脚,给A2芯片提供工作电源。在挂机状态,外线直流馈

电经2R3送入A2芯片的15脚,给A2芯片提供一个电源,这个电源有2个作用:一是在摘机的瞬间给A2提供启动电源,二是在脉冲拨号发生断脉冲给A2提供维持工作电源。2VD2为限压保护稳压管,2C2为直流平滑电容器。2V4条组成叉簧信号控制电路,在手机摘机状态,馈电正经2R10,HR1的2。1端,2R11加至2V4的 b极,该管饱和寻通,C极输出低电平Vss送入A2芯片的16脚启动端。A2芯片被启动,17脚脉冲输出端输出高电平Vdd,2V2,2V1,在这一高电平的作用下饱寻通,话机,的直流馈电回路接通,A2进入将发号状态;在免提摘机时,A2芯片的11脚免提触发输入C端瞬间输入触发高电平,14脚免提触发输出端输出高电平,经2VD8,2R13加至2V5的B极,2V5在这一高电平的作用下饱和寻通。C极输出低电平A2芯片的6脚和A4液晶显示模块HK脚置为低电平,A2芯片被启动,17脚输5出高电平,同样将话机的直流馈电回路接通。在挂机时,2V1,2V5均因B极无偏压截上,将A2芯片的16脚置于高电平,使A2芯片进入休眠状态。2V2,2V1条组成脉冲输出电路,在脉冲拨号时,A2芯片的17脚、输出断续脉冲,2V2,2V1在这一断续脉的作用下同步导通、截止,而外线发送断续脉冲。2R8,2R9,2C3,组成双音频输出衰减网络,在双音频拨号时,A2芯片的18脚输出的双音频复合信号经2R8,2C3送入A3手柄通话芯片的1脚,经内部放大后从1脚输出到线外。5V1----5V3等组成首位锁“0”电路,在首位锁“0”状态,LOCK锁开关,初始状态A2芯片的9脚输出低电平使5VD1截止,5V1的b极为高电平,这一高电平使5V1饱和导通,C极输出低电平又使5V2的b极无偏压而截止,5V2C极输出高电平使5V3截止,此时不管“O”键是否按下,“O”键的纵横线都无法形成回路,所以此时拨“O”无效;若此时首位不为“O”的号码,A2芯片的脚输出低电平使5VD1导通、5D1截止,C极输出高电平使馆V2饱和导通从而使5V3饱和导通,此时若再拨“O”的号码,虽然LOCK仍断开,但5V3的e极,C极已导通,所以按下“O”键仍有效。5R5、5C2为确保非首位“O”拨号的延时元件。在非锁“O”状态,LOCK接通,恢复正常的拨“O”功能。

3。液晶显示电路:

     A4(MT1611)液晶显示模块及外围元件组成16位液晶显示电路。R21、R22、2VD4—2VD6、VD10组成液晶显示芯片供电电路。挂机时,外线馈电经R21送入A4模块的VDD脚提供工作电源;摘机时,外线馈电经2V1、2VD10、R22送入A4模块的VDD脚提供工作电源,2VD4—2VD6组成2V的稳压二极管,C0为直流平滑电容器,A4模块的VSS脚为电源负端,TIMER脚为手动计时窑端,CLR脚为时钟脉冲输入端,低电平时有效,VDD脚为电源正端,12,14脚为12H显示格式选择端,*T2液晶显示时钟振荡器外接定时元件。液晶显示控制信号是通过导电橡胶,将A4模块的印刷线路和16位液晶显示屏LCD逆通的。持机时,液晶显示屏显示当前时间;摘机后,液晶显示屏清零,当按下号数字键,A4模块的DATA脚输入半行拨号号码数据,CLR脚输入时钟同步脉冲,此时液显显示拨号号码。在停止5S后自动转入通话计时状态;当通话完毕挂机后,液晶显示屏显示总通话时间,最长计时为59min59S.

手柄通话电路:

手柄通话电路由A3(TEA1062)及外围元件组成,A3的1脚,9脚分别为线路正、负端,13脚及3CO,3C||组成内部放大器正电源的退藕电路。3R6为内部恒流源外接电阻器。送话器BM1输出的送话信号经C||,3R8送入A3芯片的10脚,放大后从4脚输出,经C2加至受话器RCV发声。受话增益与R8成正比。3C3为高频旁路电容。消侧音电路由3R1—3R6,3C2等组成,消侧音信号由16脚输出。免提通话电路

  免提通话电路由4V1—4V3等组成。送话器BM2输出送话信号,经4C1、4R2送入A3芯片的7脚,放大后从1脚输出至外线。4V1—4V3等组成的OTL放大器放大,然后通过4C6输出至BL嗽叭发声。RP为免提音量电位器,2VD9为免提电路限压保护二极管,4C8为免提电路直流平滑电容器,4R1为送话器BM2直流偏置电阻。

常见帮障检修方法

一、摘机无声,

   摘机无声即电话不通,常为直流电路不正常引起,可在摘机状态下测市话外线两端电压。正常值为6V—10V;若该电压很低成为0V,则可断开话机,测市话外线端电压,若为48V,说明电话机的输入电路有击穿短路的现象存在,可重点检查压敏电阻,该电阻在过压保护中常有击穿现象。

二、通话正常,但不能拨号

     通话正常,可说明拨号芯片的启动电路工作正常,主要原因有:

  (1)拨号芯片得不到正常的工作电流。正常情况下拨号芯片被启动后。脉冲脚输出的电压使电子门饱和寻通,这时拨号芯片工作的主电流疳从电子门管经过稳压滤波电路。如果稳压滤波电路的限流电阻或隔离二极管开路或虚焊,拨号芯片就得到正常的工作电流。

  (2)时钟振荡电路不工作。将拨号芯片的伍一纵输入线与伍一横线短接后,测定元件的晶振输出端对地电压,正常时约为1。5V。若不正常,应先检查定时元件是否良好,引脚是否脱

焊,如正常,则说明芯片损坏。

(3)拨号键盘电路不正常。不能脉冲拨号,不能双频拨号。

   检查T/P转换开头是否接良好。双音频放大管的b极若无电压,可判定放大器元件虚焊或印刷电路断裂。

(4)手柄不能送话。检查手柄有无断线,送话器的直流偏置电阻阻值是否变大或虚焊。

(5)手柄送话音小,若检查受话器的偏压在2V左右,多为受话器的引线反接或受潮所致。同时,检查送话器的偏置电阻,有无变质,电容有无不良等。

(6)手柄不能受话。用镊子触碰前置放大管的b极,c极,若听筒中有无“喀喀”声,应查弹簧手柄是否断线,前置放大管,功率放大管是否良好。功率放大器输出藕合电容有无不良。若听筒中有“喀喀”声,应查消侧音电路元件不良。

网友A:
这里有本书,去注个册就好下了

[下载]多功能按键式电子电话机原理及维修 129页 3.2M → http://www.hyxd.cn/bbs/forum/t-1-85124-85124.html

http://www.hyxd.cn/bbs/forum/getfile.jsp?msgId=85124&attachId=59579

电话机原理与维修 目录

目    录
第1章  电话机基础知识
1.1  电话通信基本原理
1.1.1  电话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
1.1.2  电话通信的基本要求
1.2  电话机的命名、分类及使用
1.2.1  电话机的发展
1.2.2  电话机的命名方法
1.2.3  电话机的分类
1.2.4  电话机的主要功能
1.3  电话机的电路组成
1.3.1  电话机结构框图
1.3.2  电话机常用图形与标识
1.4  电话机的专用部件
1.4.1  拨号盘
1.4.2  受话器
1.4.3  送话器
1.4.4  插接件与Ⅱ线、Ⅳ线引出线
1.4.5  功能开关
1.4.6  专用集成电路
1.4.7  振铃器
1.4.8  转换部件
思考题与习题
第2章  电话机电路分析
2.1  双音频及脉冲/音频兼容拨号电路
2.1.1  脉冲拨号电路
2.1.2  双音频拨号电路
2.1.3  典型P/T(脉冲/音频)兼容拨号电路
2.1.4  拨号电路故障分析
2.2  通话电路
2.2.1  通话电路的基本原理与组成
2.2.2  TEA1060系列集成通话电路
2.2.3  手柄与免提通话电路
2.2.4  送、受话器及电话机直流电阻的检测
2.2.5  通话电路故障分析
2.3  振铃电路
2.3.1  集成电路振铃器
2.3.2  典型电子铃电路
2.3.3  振铃电路的故障检修
思考题与习题
第3章  电话机性能指标与测试方法
3.1  电话机的质量技术指标
3.1.1  电话机的传输特性
3.1.2  按键拨号特性
3.1.3  直流特性
3.1.4  收铃特性
3.1.5  安全可靠性
3.2  电话机测试仪器的使用
3.2.1  测试仪器的选择原则
3.2.2  测试仪器的组成
3.2.3  电话机测试仪器
3.3  电话机性能检测
3.3.1  电话机的质量指标
3.3.2  电话机质量的一般检测
3.3.3  生产线上话机质量快速检测
思考题与习题
第4章  电话整机电路分析与常见故障维修
4.1  电话整机电路的组成
4.1.1  电话整机电路基本组成
4.1.2  电话机的辅助电路
4.2  常见电话整机电路工作原理分析
4.2.1  HA868(Ⅲ)P/TSD型电话机
4.2.2  智能电话机电路分析
4.3  电话整机常见故障检修
4.3.1  电话机常用部件的检修
4.3.2  电话机典型故障检修
4.4  电话机常见故障维修
4.4.1  电话机读图步骤
4.4.2  简易电话机测试仪
4.4.3  电话机的维修与测试
思考题与习题
第5章  特殊功能电话机
5.1  双制式来电显示电话机
5.1.1  双制式来电显示电话机的功能与技术指标
5.1.2  双制式来电显示电话机的基本原理
5.2  数码录音电话机
5.2.1  录音电话机的功能
5.2.2  数码录音电话机的基本原理
5.3  可视电话机
5.3.1  可视电话机的功能
5.3.2  可视电话机的基本原理
思考题与习题
第6章  无绳电话机
6.1  无绳电话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6.1.1  无绳电话机的功能与技术指标
6.1.2  无绳电话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6.2  无绳电话机的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6.2.1  双工器和天线输入匹配电路
6.2.2  发射部分的射频放大电路
6.2.3  锁相环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6.2.4  无绳电话机中发射部分的语音处理电路
6.2.5  无绳电话机的接收放大电路
6.3  无绳电话机电路分析
6.3.1  主机电路原理分析
6.3.2  副机电路组成
6.4  无绳电话机常见故障分析
6.4.1  主机射频电路故障检修
6.4.2  副机故障分析
思考题与习题
参考文献

楼主: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楼主:
tyw大哥你的邮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