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32工作电压3.3V,能与3.3V的单片机兼容吗

楼主(2009-02-10):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够用工作电压判断是否电平兼容

虽然与工作电压有关,要看在此电压工作下的I/O口电压,接口间的电压兼容,就是两者之间的电平兼容。
   就你的问题来说,是兼容的。你看下两者的datasheet。

网友B:
可以

这时候IO口完全可以兼容,而且是标准的3.3VCMO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