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怎么理解电力系统中的0秒速断?

楼主(2009-02-11):
(无正文)

网友A:
真正0秒是不可能做到。不过速断显然是取瞬时值来计算的。

低压时是允许100ms时延的。一般是40ms-60ms的时延,因为继电器典型动作时间是这个值。

楼主:
回楼上

同意真正0秒是不可能的。
通常真正要快速的速断,是在中断中实现的,比如我所说的半波积分法。当然用FFT可以分辨到20毫秒,可以放在主程序中执行。
我想知道楼上的兄台所说的取瞬时值如何取,如何算?起码给说一下什么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