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wland电流源电路

楼主(2009-02-19):
    最近做了关于Howland电流源电路实验,发现书上的公式推导与实际制作有很大的差别。附图如下,书中说负载R5上的电流应大约满足输入电压Ui与R4的比值,但我通过仿真发现输出的电流并不满足该公式。希望大家看完此帖后能研究研究,告知小弟,谢了啊

网友A:
你把电源电压提到50V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对

网友B:
你把R1/R2/R3/R4全都改成10K就行了

100K电阻流过0.5mA电流,压降就要50V,电源需要50V以上才行。
实际OP07不能承受那样高的电压。
搞电路不能光注意数学关系,还要看实际条件是否许可。
把那4个电阻都改为10K就行了。注意R5中电流的方向是负的。

网友A:
I服了U,你还真加50V了?

网友C:
6楼正解,详细关系式推导如下:

设:输入为V1,运放输出电压为V0,R5电流为i
求:i与V1的关系式

解:

理想运放有虚短,虚断,据此计算如下:

根据虚短u+=u-,虚断i+=∞,可列:

(V1-i*R5)/R1+(V0-i*R5)/R2=0, 代入相关数值可得V0=-10V1+11*i*R5;

i-=∞,又可列:

i*R5/R4+i+(i*R5-V0)/R3=0, 代入上面和相关数值可得

i=-10*V1/R3

很显然,负载R5上的电流正比于输入电压V1与R3的比值

网友B:
HWM 说错了

就楼主的原电路来说,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压Ui与R4的比值是对的,只是要加一个负号。

8楼的推导结果恰恰证明了这点。他的结果是 i=-10*V1/R3,而R3=R4/10,所以 i=-V1/R4。

楼主的错误在于输入电压太高,预想的输出电流超出了电路的输出能力。

请看仿真结果:

网友D:
9L:我确实搞错了,谢谢指点,正在面壁

一直习惯:R1/R2 = R3/R4。没想到来了个 R1/R2 = R4/R3!

网友E(2012-06-20):
你的电压源位置好像放错了,应该放在正输入端

网友F(2012-10-02):
呵呵,tuwen讲的不错,电流范围超了

网友G(2014-03-28):
请问谁能说说恒流的原理?

不是从公式看出

网友H:
这恒流电路有点那啥

网友H:
要求电阻的比值准确,不然不同的负载会有不同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