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不是多余的吗?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2009-02-21):
本人对这个电路似懂非懂,高手们请说说看。

如果这个电路没问题,那么:

    1 图中的D1起什么作用?
    2 图中RU3接到大地起什么作用?
    3 可控硅两端为何不保护?

2月24日
    其它的本人已明白,但D1不知有何作用,本人认为D1多余。
    望高手再指点一二。

楼主:
有高手能给指点下吗?

楼主:
板子画好了

但现在原理还不是十分清楚。

网友A:
漏电开关

找本书看看。Ru1-3是压敏电阻,过电压保护用

楼主:
呵呵 4楼

我当然知道压敏电阻是作什么用的 可是。。。。。。

网友B:
长沙米德电子

1.这是一个漏电保护开关,它通过一个电流传感器去感应N/L两线的电流差作为一个漏电触发信号。测试键按下时,L线电流大到N,使触发。
2.专用芯片M54123L 电源取自D2->K->T4->C1
3.触发回路 N->D2->动作器K->S1->L. S1被M54123L第7脚高电平触发
4.反向电压D1保护。和过压保护RU1、RU2、RU3。1~2相电压 2~3&1~3对地电压
5.为什么可控硅不保护起来呢? 可控硅一触发,整个电路马上就掉电了。

                     www.csmide.cn    长沙米德电子技术.黄小炎
       本公司专门从技术支持,也很高兴认识大家。有意成为朋友者
                                              请加QQ 52287423

楼主:
谢谢楼上

但D1的作用本人还是不理解,D1保护什么反向电压呢

楼主:
高手们

你们在哪??

网友A:
D1=D2

网友C:
防止出现负电压而损坏器件

楼主:
楼上两位 能否讲清楚点啊

D1能防止什么负电压 损坏什么器件呢??

网友D:
我不是高手

当关闭可控硅时,D1 使继电器线圈构成放电回路

网友E:
对你的这个图感兴趣,啥软件画的?

楼主:
呵呵 楼上的

这个软件你也不知道啊,呵呵...............

楼主:
13楼

能否把放电回路写出来?

网友E:
帮你顶

还是不知道啥软件画的,还挺好看,呵呵

网友F:
D1的作用

当输入端的地线N断了,D1就派上用场了。

楼主:
呵呵

17楼,这个软件是用的人最多的。呵呵 不用说了吧。

18楼,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能否写详细些,本人不解啊。。。。。

网友F:
晕!还没看出来?再仔细想想

楼主:
awey 大侠

你是说: K--S1--RU1--RU3--D1
是这个回路吗?

网友F:
L对保护地也是220V电压

当输入零线N断开时,没有D1,K的供电将中断,这时保护电路将失效,有了D1,保护地替代N的作用。

楼主:
awey 大侠

当输入零线N断开时 输入火线也已断开,整个电路都没电了。
整个系统也已达到了保护的作用(断电)
所以本人还是不明白D1的作用。

网友F:
输入零线N断开时 输入火线也已断开,错

民用电网,谁能保证输入零线N断开时,输入火线也已断开?

零线有可能是被老鼠咬断的
有可能接头没接牢固
有可能烧了保险
……

楼主:
呵呵 谢谢awey 大侠

本人愚钝,但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22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G:
是什么软件画的、道出来吧

楼主:
呵呵 是用PROTEL画的

呵呵....................

楼主:
楼上垃圾

楼上垃圾。。。。。。。。。。。。。。。。。

网友H:
28楼是正垃圾,

零线开路了,漏电开关是不会正常工作的,有了D1漏电开关就可以立刻跳了.

楼主:
呵呵

30楼也是正解。

网友I(2014-01-20):
电感会感应出反向电压。。D1起保护作用!!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