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的VCO问题

楼主(2009-02-21):
最近我在做一个锁相环,频率在8—10MHz,本打算用LC7444做vco,但是在测增益时发现它输出的波形为三角波,我想问一下如果输出为三角波那么输入应该是什么波,电路又该怎么分析?我是PLL初学者,想向大家请教,谢谢了。

网友A:
不熟悉PLL

帮问一下:

但是在测增益时发现它输出的波形为三角波

是什么意思?增益与波形

网友B:
VCO,输入?

PLL里VCO输入应该是直流啊
输出什么波形是靠VCO本身决定的啊

PLL电路分析可以看小日本的图解实用电子线路系列里有本专门讲PLL的
科学出版社,书皮是黄的

楼主:
楼上的说得没错,vco输入为直流,由于芯片的内部结构导致vco输出为三角波,我想问的是当vco输出为三角波的时候pll的输入应该是什么波?或者说如果要用这样的vco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

网友C:
VCO是压控振荡器,即V/F。若输入固定时则输出某一频率的正

PLL = PD + LP + VCO

原则上若PLL锁定后,VCO输出的是一个和输入同频而有一定相差的正弦波。

网友D:
VCO是压控振荡器,即V/F

其输入应该说是“准直流”,即变化非常缓慢。
其输出的波形则很不确定,从方波到正弦波都有可能,近似三角波也是正常的。

网友B:
VCO要怎么处理要看你想怎么应用

如果你的鉴相器是模拟的,那么回到鉴相器的比较信号只能是正弦
如果是数字鉴相器,那么需要提取的是频率信号,VCO输出是什么无所谓,反正都要过比较器的
总的说来,即使用的是模拟鉴相器也没关系,三种波形是可以相互变换的,VCO的关键是相噪.
对于4046这种电荷泵输出的鉴频鉴相器来说,到VCO的信号确实基本上是直流了,相位变化的时候鉴相器是输出脉冲的

网友E:
输入不是“波”,输出应该是方波

输入是(可变的)直流电压,控制输出频率(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