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数字示波器是怎么高速采样尤其是怎么高速存储的?

楼主(2009-02-22):
我看很一般的国产示波器上都写着 1.5GS ,大概意思是美秒1.5GHz的采样吧,那有真么快的AD吗?即使有,那采集的数据怎么存储啊?我看RAM好像没有真么快的。

网友A:
1.5G的AD很显然是存在的

至于RAM嘛,ADC能做到的,RAM就没问题
目前的示波器,10G以上的也有很多家能做了

楼主:
AD的速度有那么快吗?

我到几家公司的网站上查了一下,得出如下信息:

AnalogDevice: AD9211-300,  300MHz
TI:ADS54RF63, 550MHz
Maxim: MAX109, 2.2GHz

就是DDR3的RAM也才1G多点的速度,怎么存储10G的数据啊?

网友B:
知道什么叫并行吗?双核四核的CPU是做什么用的?

So easy solution............

网友C:
可以多个ADC、RAM,分成不同的相位采样存储。

这样平均下来就会小些。

网友D:
ADC083000

网上有DATASHEET和SCH下载,人家老美牛不是吹的!

网友E:
老美你们太牛了。

网友F:
直接存储寻址

DMA

网友G:
示波器的高速采样确实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