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一对MIC

楼主(2009-02-22):
我发现汽车音响或者DV上用的麦克风都用一对输入的,用一个不行么?而且我发现如果其中一个坏掉,比如断路,两个都失效,为什么?

网友A:
发个图吧,可能是为了得到立体声录音吧。

网友B:
不是,是为了消除环境噪声

网友C:
对,抵消环境噪声

电路基本是这样的。
对这两个MIC讲话,信号会抵消掉,对着其中一个讲话才会有声音。
两只话筒背靠背安装,环境噪声可被滤除。
坏掉其中一只MIC,没有了直流通路,都不干活了。

网友D:
长见识了,谢谢ls

网友E:
哈哈,一对麦克也可以穿裤子的

裤头伺候。。。。。。。

网友F:
哈哈~~~俺准备退出选美比赛~~~到别处教书去~~~

网友G:
这叫阵列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