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测湿敏电阻

楼主(2009-02-23):
一个月前,
老板让我用义隆的单片机(EM78P468)做一个空气加湿机,
此加湿机N个功能,N-1个功能我已经做出,就剩下湿度采集部分了。
此单片机没有AD口,不允许用AD芯片,也就是说不能用AD方法做。
此仪器的温度采集我已经做出来了,用普通IO口RC充放电做的。
但是湿敏电阻和热敏电阻(NTC)还不一样
资料上只给出了湿敏电阻当前阻值对应当前湿度的表。
如果我没猜错,湿度采集也是应该先测出当前阻值然后查表得出对应湿度,
但是,我的那个湿敏电阻是要用1VAC 1KHZ的信号来测的,这我就蒙了,怎么测,如何让测,难道也是用热敏电阻一样的方法吗,给一个阶跃信号可以吗?
现在时间紧急,老板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什么型号?按产品应用例子搭线路

网友B:
用PWM搞一个1KHZ信号

网友C:
用V/F吧,这类应用线性度和精度都不高。

网友D:
做个RC振荡器测频率

做个RC振荡器,R就是湿敏电阻,C固定,再测频率,根据频率换算出R的值。

RC振荡器可以用运放来做,但要注意R两端的信号要对称的交流,不要有直流成分,防止被极化。

网友E:
一样

用普通IO口RC充放电做-----最低价的,精度不高
但是湿敏电阻和热敏电阻(NTC)还不一样----不用管它,注意最后放电完,防极化

楼主:
被逼无奈

首先感谢大家赐教
我再解释一下,我们公司是专门给别人做设计的,干的都是压缩成本的勾当,也就是说能在软件上解决的绝对不会再添加硬件,驱动液晶都用专门的单片机(譬如EM78P468)AD都是单片机集成的,就连像164这样的芯片都很少用,我做的这个加湿机是要批量生产的,所以运放估计是不能用。我同事前段时间也接了一个测湿度的案子,但是,他的客户就比仗义疏财,因为他的客户提供的是湿度测量模块,到时候只需要采集该模块输出的信号就能算出湿度,他的单片机有AD口,我的单片机没有,他的单片机是义隆419 我的是义隆468。那模块我看了,里面放的是和我基本一样的湿敏电阻,但是我的客户却只给我一个电阻,NO模块, 然后就让我做,太狠了。我问过,一个块湿敏电阻5元左右,一个模块要15元(量要在1K以上). 我的BOSS是跑业务出身,对技术不懂,他只知道我们都是做湿度测量,人家一瞬间就做出来了,我他妈的做了N星期都没出来,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杀气了,估计我再做不出效果就得被干掉。 俗话说,死马当活马医,湿度当温度测,在把我的思路和大家分享下。

就如兄台tangl所说那样,我打算用RC充放电做, (Rt=Rs*Tt/Ts)

Rt  equ   湿敏电阻
Rs  equ   标准电阻
Tt  equ   湿敏电阻充电时间
Ts  equ   标准电阻充电时间

 通过湿敏电阻对C充电和放电都用一个IO口,这样一去一回而且信号是先增大后减小就认为是个交流信号,频率我就不管它了,爱他妈几K几K.

先测出标准电阻的充电时间,然后再测湿敏电阻的,只要IO口检测到高电平就把当前的时间数值记下,然后通过计算得出当前阻值Rt, 再查表,得出湿度。

我昨天简单的写了个程序 测试一下, 我向湿敏电阻吹了口气,LCD显示果然有变化。当然这样测肯定是不精准的,到时候还得再做一个补偿程序。

各位兄台看看这样的方法可以吗?

再次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F:
呵呵,你不管频率是多少,结果是坏了。。。

不低于1K就可以。。。

就这玩意还叫压缩成本啊?!

压缩成本的活不是你这样的新手干得了的。。。

呵呵,快告诉我,这是给谁做的,我以后坚决不买他们的东西。。。

网友E:
5元左右

一个块湿敏电阻5元左右------很贵了,目前有人用不到1元的(国内产)了。我们用台湾的2.3元
 1、湿敏电阻上要并一个电阻(1M)
2、1个高阻IO,做输入口;1个做输出接僄准电阻;1个做输出接湿敏电阻;其3个IO。再搞个电容到地线
3、也可以共用测温电路,尽可能共用,则是:1个高阻IO,做输入口;1个做输出接僄准电阻;1个做输出接湿敏电阻;1个做输出接热敏电阻;其4个IO。再搞个电容到地线
4、注意:担心湿敏电阻被极化,芯片不工作时,建议除了输入口不动外,其它3个打高或打低。
5、注意:建议用相同时间给他冲电(测放电时间)或相反;建议最先测的1个或两个数据不要,相当是多测几次,要后的数据。
6、温度精度可以做到正负1度;湿度精度可以做到正负8%左右,具体要修正了。7、此电路与芯片及供电各不相同,兼容性差,要修正
8、记住:阻扰与阻值的说法,不是一回事,可以不管它
9、若湿敏电阻是31K的,建议用472以上的电容。电容大相对稳定,但测的时间就太慢了。
10、10年前我们就这样干了,要求决定结果

楼主:
回tangl兄:

  在万分彷徨的时候,幸亏看到兄台的留言,我才敢用RC充放电法, 现在测湿度程序已经写完,呵呵 ,有多大误差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手头上也没有个精准的湿度测量仪器。就算有精准的湿度测量仪器,我也只能校正当前的湿度,没办法设置湿度环境,也就找不到和精确的湿度关系,补偿程序还是写不了。你后一次补充说明的部分我是今天才看到的,呵呵,愚弟的方法和你基本雷同?

/*

一个块湿敏电阻5元左右------很贵了,目前有人用不到1元的(国内产)了。我们用台湾的2.3元
1、湿敏电阻上要并一个电阻(1M)

2、1个高阻IO,做输入口;1个做输出接僄准电阻;1个做输出接湿敏电阻;其3个IO。再搞个电容到地线
3、也可以共用测温电路,尽可能共用,则是:1个高阻IO,做输入口;1个做输出接僄准电阻;1个做输出接湿敏电阻;1个做输出接热敏电阻;其4个IO。再搞个电容到地线

4、注意:担心湿敏电阻被极化,芯片不工作时,建议除了输入口不动外,其它3个打高或打低。
5、注意:建议用相同时间给他冲电(测放电时间)或相反;建议最先测的1个或两个数据不要,相当是多测几次,要后的数据。

6、温度精度可以做到正负1度;湿度精度可以做到正负8%左右,具体要修正了。7、此电路与芯片及供电各不相同,兼容性差,要修正
8、记住:阻扰与阻值的说法,不是一回事,可以不管它
9、若湿敏电阻是31K的,建议用472以上的电容。电容大相对稳定,但测的时间就太慢了。
10、10年前我们就这样干了,要求决定结果

*/

我用的那个电阻连厂家型号什么都没有,估计是国内小厂做的。

我是按着你的第2条和第3条那么做的

你第5条说的是测放电时间  我是测充电时间,等待IO口电平从低到高用双字节计数。测5次 然后从小到大排序,取中间值。

我的那个湿敏电阻用万用表读不出数值,资料上给的范围是1K~5M

温度可以做到1%的误差,但湿度还不能,不,是不知道(我没有湿度计)
我是用104电容 100k标准电阻做的  阻值3M内双字节计数没溢出
我放电只用一个IO口 就是接湿敏电阻的那个口

为什么要给湿敏电阻上要并一个电阻(1M)呢?是要限制湿敏电阻的阻值吗?

网友C:
这样厂家的东西还真的不能买!

网友G:
.

最好还是用湿度模块。。

网友H:
学习了

不错的想法

不过精度有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