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输出通道的扩展

楼主(2009-02-24):
对于单片机模拟输出通道的扩展方法,那种比较简便,在数字环节,还是在模拟环节加模拟开关切换?谢谢

网友A:
在数字环节怎么扩展?

愿闻其详。

网友B:
模拟输出一般是一各司其职(一路管一路),不象AD可以分享

若不够用的话,可以用PWM方式做。

楼主:
实在不行,就在并口扩展几个da芯片,

实在不行,就在并口扩展几个d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