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E极串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02-24):
(无正文)

网友A:
限流电阻,去掉电流将会很大。

网友B:
NPN管子做开关时跟做放大时,这个电阻的意义好像不一样

网友C:
看似一个MOS管驱动电路

不知道加C33、C34是什么意思?

加b1电阻可以不让V16饱和,快速传递PWM信号,同时限制电流,增加输入阻抗。

没b1 V16要冒烟。

网友D:
C33、C34在此,就不大可能是MOS管驱动

楼主:
此电路的确是做MOS管驱动用

但OO讲是限流用。有点不认同
就算没B1、V16也不可能冒烟。直通电流才30MA。
加b1电阻可以不让V16饱和,快速传递PWM信号,
还有道理
谢谢各位
C33、C34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用的

楼主:
发个全图让大家看下

网友C:
没B1真的会冒烟的

没B1,V16导通时,电源通过t1的EB直接由V16到地。没限流电阻。

电路设计得不错,还有自举偏置电路。

输出加那两个电容,是嫌MOS管的栅源电容不够大?费解!

楼主:
C33、C34 别人讲是防止自激

网友E:
电动自行车的驱动?

网友F:
去掉下面那一堆电路呢?

网友G:
为稳定工作点之用

b1为电流负反馈电阻,以稳定v16工作点,使前级工作点不致漂移,因为整个电路是直流耦合,从而保证了放大器的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