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质量检测

楼主(2009-02-25):
各位高手,在下从事开关电源应用工作,经常出现开关电源不合格情况,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么检测开关电源的质量,包括寿命等等,开关电源的工作温度范围,电压范围等,还有在应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是不是的固定?

楼主: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应用时应注意什么?有没有人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按照标准进行检测。

楼主:
受命?

哦只想知道他的寿命,和使用可以保证寿命的注意事项
有没有县官的资料和检测办法?

网友B:
没有专用设备是无法有效评估的,特别是在可靠性方面

    如果楼主是做开关电源本身的,那么有实力的专业电源厂都应该知道相应标准和测试流程,否则不要吝啬,花钱去做培训吧;如果楼主是用开关电源的,找合适的供货商合作才是本质的解决之道,自己在这方面出力是讨不到多少实际好处的,因为没有简单、便宜的手段。

楼主:
5楼

非常感谢,我是用开关电源的 ,但是老出问题没法交差,而且老板又要节约成本,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我们这也没有做这方面培训的,楼主可否介绍几家培训机构,感激不尽

网友C:
倒是最想知道有哪些“不合格的情况”

如否,不成了空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