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的神奇BUG,贯穿各个版本

楼主(2009-02-26):
(无正文)

网友A:
软件有bug很正常的。

楼主:
另外一个BUG

另外一个BUG:试图在一个下降沿CAP捕获 或 下降沿INT中断时,打开定时器T2(装载OCR2,清零TCNT2,启动T2,使之运行),使用比较匹配输出后方频率的方波: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comp_isr:4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TCNT2=0;
 //compare occured TCNT2=OCR2
 if(i==0)
 {
  i=1;
  PORTB|=0x02;
 }
 else
 {
  PORTB&=(~BIT(1));
  i=0;
 }
}
//BUG是:T2会莫名奇妙地溢出一次,才能正确地输出方波,
//这个现象在AVRstudio中不会出现,实际硬件也不会出现。
//图中粉红色波形为为了定位而在CAP或INT下降沿中断ISR
//中输出的一段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