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端短路

楼主(2009-02-26):
现象如下:
    断电后测量电源端与地之间阻抗为零。
    但是通电后 单片机仍能正常工作(显示正常,键盘可操作),但是内部AD转换不工作了!
现象很奇怪,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那类芯片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网友A:
没遇到过哦

网友B:
没碰过啊

网友C:

把电路图画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写详细一下你的故障现象,这样更容易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D:
电源输出端 一般有大电容

  而你的负载电阻比较小的话,就可能测量出短路。,可以测量负载电流有多大

网友E:
应该测量对比下电流电压有没有啥差别

楼主:
没找到 好办法!

把电源端都断开了!
还是有问题!

楼主:
就差把整个板子上的器件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