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2-26):
这是一个RS485的自收发电路,大家帮我看看原理是什么?
能实现多节点的RS485自收发吗?

网友A:
RS485默认是接收状态

RS485默认是接收状态,接收和一般的电路一样,主要是发送的自动控制。U1X高,VIB低,VOB低,此时不允许发送,A/B保持默认电平A+&gtB-;U1X低,VIB高,VOB高,此时允许发送,发送D脚的低电平,A/B输出A+&ltB-。这个逻辑和原发送电平一致

楼主:
如果发送高电平呢

那这种情况下,我如果发送一个高电平,又会怎么样呢?
可能问题很菜,大家来帮帮忙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