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问!!

楼主(2009-02-26):
大家说这样的电路能行吗?
就是在一个周期的前几us给出data,经过一个DA芯片U2后,得到一个值X1,然后在这个周期的后几us给出data,经过一个DA芯片U3后得到一个值X2,然后,接在这两个输出值后面的运放就是X1+X2。这样设计对吗?如果U2,U3输出数值时间一致,那结果肯定对,时间差几个us,还是X1+X2吗?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在一个周期的前几us,最后面的运放输值等于X1+上一个周期的U3输出值,在一个周期的后几us,最后面的运放输出输出值才是X1+X2,对吗?

楼主:
顶!

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得看你的数据是否保持住了

如果你的DA的输出数据保持住了应该是象你那么说,而如果没保持住就只有分别的X1和X2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