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台(电烙铁)中的热电偶和LM358

楼主(2009-02-26):
问题:认为LM358不能胜任热电偶信号放大任务

对拆下来的热电偶进行测量:300度时约为9mV,350度时为11mV,相差约2mV

热电偶信号放大用的是LM358,而LM358的Vos约2mV,这会导致很大的误差
实际上,烙铁工作的很好,并没有很大的误差,所以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A:
电焊台 要求不高 再说可以调零的

网友B:
输入失调电压,是个体差异

对于一个确定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是定值,
影响工作的只是漂移等,

网友C:
那个358好象是作比较器用的吧.

网友D:
uV级的信号都可以测,更何况mV级的了……

楼主:
上传电路图,谁能分析下原理?

网友B:
这个电路原理很简单啊

先说那个R9阻值是104,很大,放大倍数有几十倍之多,
所以先把运放当成比较器来考虑,然后再转回来当成运放来看。
R11,R12,R13还有W1构成比较器的基准,可以通过W1调节。
R15,R16分得一个很小的电压,加在热电偶本身的电压上,构成一个偏置,使运放的工作点离开零点电压,因为运放输入电压太靠近零点不好,
当热电偶电压低时,运放(比较器)同相输入电压低,输出低电平,
温度逐渐升高,热电偶电压不断上升,运放同相电压也逐渐升高
当同相电压超过反相电压时,比较器反转,输出高电平。

再转回运放考虑,当热电偶电压值在设定值附近时,这是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几十倍,可能是用这个放大后的电压值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而热电偶的电压偏离设定值太多时,运放就饱和了,就变成了比较器

楼主:
谢谢大家,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与实际有偏差..

温度25 ---400度,测热电偶输出为0 -- 12mV

仿真结果输出在0.86V  - 1.18V之间变化(电源电压为5V,图中没改过来)
实际测量输出在0.13V  - 0.5V之间变化,差好远,估计问题出在热电偶上,但不知道这热电偶到底该怎么画.....

网友E(2010-01-24):
电焊台 要求不高 再说可以调零的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E:
uV级的信号都可以测,更何况mV级的了……
什么意思?不明白
5# mohanwei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问题似乎没有解决吧,怎么结贴了那

网友G(2010-11-03):
解决没有啊????

网友H(2012-09-08):
哎,同样的困惑啊,放大倍数咋跟理论差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