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作温度控制...

楼主(2009-02-27):
J3为热电偶输入端,经运放放大(W1调温度值),比较(W2校准某个温度点),控制可控硅是否开通

电路未经验证,欢迎拍砖.....

网友A:
精度太差

传感器带电容易触电
冷端补偿没有
位式控制精度太差

楼主:
呵呵,那是...

只是"位式控制"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A:
位式?

低于设定就加热,高于设定就停止,这就是位式。
在惯性大的场合,温度波动很大。

如果温度高了,加热比下降,反之上升,就是比例控制。
还有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