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注意的后果就是容易放**

楼主(2009-03-01):
如图,
请问触发延迟时间T1和输出低电平持续时间T2应该怎么定呢?
请问图1和图2都能可靠的触发TRIAC吗?
图1的触发电路好还是图2的触发电路好?

网友A:
两个都不好

图2 的R2与C2串联,并将阻止减小
T2的大小要看你的最大导通角来定。

楼主:
Re:away

1:补充一点,VCC=10V
2:图2的R2与C2串联,在MCU输出变为低电平瞬间,电容的另一端的极板瞬间
   出现-10V的反向电压,瞬间电流I=-10V/1K=10ma,经T=RC=1K*0.1uF=0.1mS
   放电后恢复为0电平,这样驱动一个触发电流为5mA的TRIAC有什么问题吗?
3:图1的TRIAC的G极与0.1uF电容之间没有接入电阻,T=R(MT1-G)*0.1uF时
   间太小,而不能可靠触发TRIAC呢?
4:T2的大小要看你的最大导通角来定。
   这点AWAY你会不会弄错了 :)
   最大导通角应该是由T1(检测到交流电过零后延迟控制输出时间)决定吧?
5:为什么两个电路都不好?不好在哪里?

问题好像有点多,希望前辈们能耐心的替我解答
 :)

网友A:
哪知道你的MCU能输出10V的?

两个图都有:当输出从低到高时,输出直接通过电容和二极管(或触发脚)到地的情况,无限流电阻,电流比较大,对MCU输出口的电流冲击较大。图1在输出由高到低时,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正弦半波时间是10mS,如果T1是9mS,那么T2就不能大于1mS,不然可能会触发下一个半波导通。

楼主:
RE:away

呵呵
那么如果在我这个MCU远远能承受这个峰值输出/灌入电流情况下,图2这个触发电路触发一个触发电流为5mA的TRIAC
能可靠触发了吧?

这种触发电路控制的TRIAC是不是工作在2,3象限呢?

网友A:
双向可控硅是电流型触发器件

不同功率的可控硅触发电流不一样,实际设计时,触发电流要留一定的余量(我一般取2倍以上)

不同象限的,触发灵敏度也不一样,电路中的可控硅是工作在2、3象限。

楼主:
Re:away

看不出图1的10K电阻有什么作用
能不能帮我分析下图1和图2这两个触发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设计的非常不合理

    可控硅是电流驱动型器件,不要用电容隔离驱动,用电阻限流后直接驱动即可,但仍然需要足够的驱动电流,该参数可从可控硅手册上获得。此外,双向可控硅的触发象限也要讲究,还要考虑感性负载的应对。

楼主:
RE:chunyang

那如果采用下图的供电方式呢?

网友B:
驱动应该这样,注意触发电流需满足要求

供电方面更需注意,如果是非隔离的,切记计算MCU的IO在触发和截止态的等效电位,如果是隔离供电就简单的多,但成本会增加不少。

楼主:
RE:chunyang

非隔离的为什么切记要计算MCU的IO在触发和截止态的等效电位呢?
而为什么如果是隔离供电就简单的多?

小弟不才,想不到原因,
不就是:触发时MCUOUT=-VEE
截止时MCUOUT=VEE
而MCU的GND和VCC之间压差不是一直=VEE吗?

网友C:


网友D:
隔离供电???

隔离供电是指什么?

能增加多少成本?

那具体用什么电路?

我觉得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E(2012-06-21):
回去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