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做起事来总是有些不放心,请教各位好手:

楼主(2009-03-01):
(无正文)

网友A:
测电笔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用2个1M的电阻串起来更好。

楼主:
有xwj这句话老纳就放心了

网友C:
自己想玩 小心为好 可以先用10M 在慢慢减少

网友D:
当然,电阻体积不能太小

因为有时候电阻会变得不是电阻:-)

比如击穿时或者潮湿、脏污漏电时

楼主:
TO:4楼: 用2个1M的电阻串起来更好。

是的,我还特意选个头较大的1M电阻,这样耐压高些。

楼主:
有考虑灌浇封装防潮,

  多谢各位解惑!

网友E:
呵呵 主要是看人体能过几个mA电流

网友F:
也要看接触部位!

建议楼主看看医疗仪器的安规IEC60601

网友G:
绝对不要去搞这种事!

安全第一!
这里的兄弟基本都是做控制的,对于电气安全基本无知!
即使理论安全,但是现实中极有可能出现意外,故绝对不要这样做!

网友H:
2M不会有问题的啦

网友I:
4楼,真太TNND感谢你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哪~~!

俺一直思考为何别人的电路有两串联的电阻? 原来如此!!!

网友J:
查资料可得

通过人体电流安全临界值为50mA*s
例如当100mA的电流流过人体1s时就有危险,而在0.1s断开就安全!
也就是说安全与否不仅和电流大小有关系,还和通电时间有关系,电流虽然不大,但通电时间过长同样有危险。如果串2M电阻,经计算最长通电时间不能超过450s.
  呵呵  楼主注意了,别摸超过45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