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像行李箱上密码锁一样的编码器(可能叫编码器)

楼主(2009-03-02):
记得见过一款数字电流表上有这玩意,用来设定电流上下限,但不知叫什么名字。

楼主:
对了!就是这玩意儿!可惜找不到卖家...

tyw在哪儿找到的?
拨码开关,旋转编码器,旋转式编码器,BCD编码拨盘,编码拨盘,拨码盘都搜了,没有找到供应商

网友A:
这个鬼东西电子市场很好找的,网上倒是找不到,晕

上了世纪80年代的东东,很少有人再生产了

欧姆龙很贵的

网友B:
呵呵 何必要用这个呢

楼主:
呵呵,要到博物馆去找...

网友C:
偶以前用过

断电时预置数值用的
好像叫拨位开关,
其实也可以像led那样搞成几个位动态扫描的,
不过要串二极管哦。

网友D:
软件设置不行吗?

网友E:
电子市场是有的,见过

一个搞机械的爱好电子的同事去买东西时还盗了人家几个,哈
其实这东西很有优点的:不仅有键,同时还有显示,还是很方便的。
不过同事拿回来的我看了,做工一般,触点完全裸露,时间久了很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F:
怎么会找不到呢?

淘宝上一搜就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