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焊完的电路板,上面有污渍

楼主(2009-03-02):
(无正文)

网友A:
洗板水啊~

楼主:
谢谢楼上,用酒精可以吗

网友B:
酒精不行。洗了发白

网友C:
用无水乙醇是最环保的

    但成本较高,一次清洗,两次漂洗,工艺也讲究些,国外电路板清洗更讲究环保和效果,专用清洗剂很贵,所以国内基本上用“洗板水”,但洗板水的毒性很大,挥发性强,长期吸入危害很大。
    我只用化学纯或分析纯的无水乙醇,比工业酒精贵不少,但为自己、为他人这样做是值得的。

网友D:
我也是用无水乙醇的……

网友E:
4楼: 洗了发白是因为你用的酒精里含水

必须得用分析纯或者至少化学纯的无水酒精,而不是95%的医用酒精。

而且,要舍得多用些酒精,应该刷洗,而不是涂洗!!!

网友F:
俺用医用酒精

洗了吹吹就是了,不见发白。洗了发白,是有杂质,医用酒精不会发白的

网友G:
我手工焊的一般不洗……

网友C:
最好用超声波清洗机

    又不贵,然后两次漂洗即可,余料做标记可反复用,同时倒序补充,要保证二清液足够干净。发白是因为有过多溶质残留,所以才需要漂洗。医用酒精可做首次清洗剂用,但漂洗液千万不能用,因医用酒精的制备方法和工业及试剂用乙醇的制备方法不同,在发酵及蒸馏过程中,医用酒精会因工艺特点含有少许大分子有机物如糖类和蛋白质等,这种残留物是细菌特别是霉菌的培养基,一旦受潮可诱发霉菌生长,PowerAnts用医用酒精清洗电源电路的话,千万别忘了再用试剂无水乙醇漂洗,否则早晚会碰到影响长期可靠性的问题的。

网友H:
含水就发白?

原理(原因)是什么?

望具体析之

网友I:
哪里是含水就发白,是因为焊料被酒精溶解后又附在上头的

网友H:
这么说与水无关?

网友B:
具体原因俺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过

只是一个经验

无论是用 无水酒精还是医用酒精

刷洗以后都发白

12楼说的情况俺也不了解

另外,洗板水到底成分是什么?

有没有搞化学的出来详细讲一下原因呢?

有水就发白,说不过去啊。

按理说,酒精挥发的时候,可以将水带走的。

网友G:
据说纯净水清洗的效果最好(配合超声波……)

网友J:
再焊一块,哈哈

网友C:
说发白的只能讲不会清洗工艺而已

正确的方法我在前帖中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

网友K:
老X,医用酒精浓度好象是75%的哦~~~

发百的原因我想是因为酒精清洗后,酒精蒸发得太快,松香重新析出速度太快,从而形成小颗粒的松香,
就成了白色的。用热吹枪吹吹,让它融化,然后重新凝结,或许就好了哦。

网友L:
95%的医用级酒精,用于消毒要稀释成75%

发白是用了工业酒精,医用的不会发白。

网友C:
白色污渍是酒精中的溶质

    可能是溶解在酒精中的焊剂残留,也不排除是酒精本身不干净,自带的溶解在其中的杂质,所以清洗要讲究工艺。
    医用酒精在制备时是蒸馏至95%储运的,做消毒剂使用时要先稀释至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