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高速MOSFET 驱动电路

楼主(2009-03-02):
最近一直在做H BRIDGE CLASS D 的音频电路。PWM频率为5~6M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MOSFET无法进行关断动作。当电路不变降低栅极的频率到几百K HZ的时候,MOSFET关断正常,但是一加上5~6M 的时候就不行。
我自己也试了很多方法,加BUFFER,加三极管发大,等等。可是效果都不好。
所以请教高速MOSFET的驱动电路。
谢谢!

楼主:
顶上来!没有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A:
买个高频的MOS管不就解决了吗?

要不你就分频。

网友B:
用专用的MOS管驱动电路

需要用大电流的,比如IR2184一类的。

网友C:
MOS功放管和驱动电路都是有频响要求的

MOS的工作频率要足够,而驱动电路要有足够快的沿特性,否则高频失真会很明显,非常劣化时就是楼主遇到的情况。

网友D:
关断要加负压,可以马上断

楼主:
呵呵,我已经用的是高频的MOSFET了

我选择的MOSFET是 onsemi 的 NTR4501N,NTR4502P

以NTR4501N 为说明:Ciss=200PF,Total gate charge=2.4nc,turn-on delay time=6.5ns,rise time=12ns,turn-off delay time=12ns,fall time=3ns

NTR4502P的参数也差不多。

我认为管子没有选错,只是驱动电路不合适而已,有想过使用专用的MOSFET驱动电路但是价格承受不了。

想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1:是否就是驱动问题;2:在驱动电路的选择上希望得到大家的建议。

网友E:
把你的图贴上来再说,不然怎么讨论啊???

网友F:
几乎可以肯定是驱动问题

把图贴出来才好讨论。

楼主:
图来了,请帮忙

晚了点一直都在处理其他的事情,谢谢各位大大

楼主:
说明

左边的Q1~Q4是实际电路上使用的,左边Q5是试验用的,因为就控制一个MOS的时候都开关不了,加三极管或BUFFER都不行。mos的资料上面已经给了,这里重复一下
我选择的MOSFET是 onsemi 的 NTR4501N,NTR4502P

以NTR4501N 为说明:Ciss=200PF,Total gate charge=2.4nc,turn-on delay time=6.5ns,rise time=12ns,turn-off delay time=12ns,fall time=3ns

NTR4502P的参数也差不多。

网友G:
开玩笑吧

就靠一个普通的三极管和一个1K的上拉就想开关速度到5M

网友H:
这么个破驱动,不出问题才怪!!!简直是挑战我的想象力

网友I:
确实是比较简单

今天听老师讲了一点驱动的电路,那都是一个强悍啊~~~什么二极管电容的都有好多

网友J:
要考虑电容的因素

Q5 的G极要高电平才能关断,而这个高电平怎么来的呢?是+5V通过R2对Cg和杂散电容充电,RC时间常数决定了关断时间......建议先楼主减小R2试试看,不行再换一个非门。
顺便提一句,这种电路中的R2取值是一个矛盾:R2太小,三极管导通时电流太大;R2太大,上升时间太长.一般用推挽电路的形式来解决这个矛盾,可看看一般的非门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K:
栅极容抗+驱动电流……

网友L:
你自己都是问驱动电路,怎么就一个MOSFET ?

楼主:
这样的也不行!!!

这个驱动电路也不行!!!太郁闷了,请指教!!!

楼主:
P沟道关不掉,N沟道开不了

网友J:
你的2个三极管位置放反了

上下对调一下!

楼主:
反了吗,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反吧,输入高电平的时候,8050导通,8550截止,MOS的栅极为高电平;输入低电平的时候,由于MOS的输入电容的存在,8550导通,8050截止,MOS的栅极为低电平。应该没有反啊1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

还要再调,还要再体会!!

楼主:
21楼说的我会再试一下的!还有希望能够再简化电路

还会再调的

楼主:
不过有个问题,感觉比较奇怪

N MOS 开关电路上的那个二极管,正接可以,反接也可以,就是不能不接?
感觉有点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