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大抄

楼主(2009-03-03):
这个电路图为一个高精度,低转换速度的AD转换电路,小弟对其原理不是很清楚,希望能有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试就知道了,其实每秒计数数量就是高低电平的平均值,
电平平均值和输入电平是相等的。

楼主:
上楼的观点不能苟同

应该是先加基准电压产生振荡电路,记下基准电压的振荡频率,然后把要测的电压和基准电压叠加,也会使电路产生振荡,不过频率要大3倍左右,从而比较两个频率就可以得出被测电压。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振荡电路我分析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