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DMI electrical test

楼主(2009-03-03):
最近开始接触HDMI electrical test的内容。其中有一项目(7-13)怎么都测不过。CTS1.3B中要求DDC line capacitance必须小于50pF,可是我测到的数据为1.4nF。这个平台在HDMI认证实验室的测试结果为20pF左右。不知道是测试方法是否有问题,请高手指教。测试仪器及设置如下:

测试仪器:
LCR: HIOKI 3522-50
夹具: Agilent N1080A

3522-50 setting:
Freq.----100kHz
CV.  ----1.02V
I_limit--OFF
Open ----All
Short----All
TRIG.----INT
SPEED----SLOW2
ext. DC Bais-----2.5V

测试数据:
N1080A inherent capacitance  = 70pF
N1080A+DUT capacitance   = 1.4nF

网友A:
跟测试方法有关,特别要注意夹具和接触问题

设计方面也可能有问题,但不应该偏差这么大,严格对照设计规范检查。

网友B:
认证实验室的测试方法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20PF不是PASS么?

自己公司测试,一定注意工装及测试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