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双层板元件重叠,怎么画呢?

楼主(2009-03-03):
我是用的protel99se,我有两个元件是一样的封装,一个放在底层,一个放在顶层,两个元件的位置在顶层和底层是一样的,这样在PCB图上是重叠的,这个要怎么画线呢?怎么摆呢?请高手赐教。比如类似金手指,上下两层的金属片是对称的,这样在图上就是叠在一起的吧?这个怎么画呢?

网友A:
照画不误呗

不过,要注意:如果元件要装在底层,就要在层设置时设置好,不然,具体安装时“反过来”就完鸟

网友B:
器件也有TOP/BOTTOM的属性的

楼主:
多谢

多谢楼上两位,比如我这个图,那个绿色的就是重叠的元件,我设置了元件顶层和底层属性了,可是画的时候还是叠在一起啊,怎么画呢?这样人家给做板的时候会不会弄错呢?

网友C:
像金手指之类的建议直接作成一个元件

布线的时候直接放上去就行了,方便,也不容易出错

网友D:
呵呵 自学成才还是有点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