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元件是什么?谢谢

楼主(2009-03-03):
有用过的没?测了下,可能是个NPN的三极管,也可能是两个二极管。查贴片代码的网站也找了好几个,就是没找到。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是IC噢

这个很难看出吧,还有一种可能是IC噢!你可以看看他周围的电路和测试出来的数据大概估估吧。

楼主:
谢谢,应该是NPN的三极管

相机送去修了,等回来了上传个实物.
这个三极管是不是给稳压管扩流用的?直接用个1117-5不行么,搞这么麻烦.一不小心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