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的驱动能力及电平转换

楼主(2009-03-04):
问题1:
一片74HCXX能否带8片74HCXX?(假设都是3v3供电 )对着datasheet应该怎么计算?
问题2:
74HCXX 用 5V 供电,能否用 3V3 供电的 MCU 或 74HCXX 直接驱动?看 datasheet 多少是有点问题的,实际经常看到用 74HC244 去推 5V 芯片的电路,应该怎么理解?
水瓶太差了,见笑见笑。

网友A:
1、没什么问题,看Io和Ii

2、如果3V3供电的MCU输出最高只能到3V3的话不可以。
看74HCXX规格书中的Vih要求(一般是0.7VCC=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