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3-04):
电源只有+5V,我需要把0.5uA的电流变成5V的电压,应该用什么放大芯片和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源只有5V

你得到了5V的信号,有什么用?后级输入允许5V吗?

网友B:
I-V转换电路,但电源电压可能要大于5V

楼主:
详细

其实就是  系统传感器电流在0.5uA上下这个级别变化,我需要得到0-5V的电压,后面接到A/D转化器上。系统5v电源

楼主:
LM324

用LM324芯片如何??

网友B:
用轨到轨的运放

楼主:
??

什么是“轨到轨的运放”???

网友C:
0.5uA的电流通过10M的电阻就是5V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