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中文portel99

楼主(2009-03-05):
请教各位大哥,portel99中文版我怎么也装不好,说明书上说"将附带光盘中的portel99se.rcs复制到windows根目录中,可还是弄不好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 portel99长盛不衰啊

                   安装说明

             Protel 99 se 简体中文第六版(含第二版)

第一,运行setup.exe安装 Protel 99 se
      s/n:Y7ZP-5QQG-ZWSF-K858

第二, 再安装Protel 99 se service pack 6 简体中文第六版
      (运行Protel99SP6protel99seservicepack6.exe)

第三,汉化安装(Protel99汉化)

1, 安装中文菜单
   将附带光盘中的client99se.rcs复制到windows根目录中。
说明:在复制中文菜单前,先启动一次Protel99se,关闭后将windows根目录
中的client99se.rcs英文菜单保存起来。

2, 安装PCB汉字模块
   将附带光盘中pcb-hz目录的全部文件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根目录中,
注意检查一下hanzi.lgs和Font.DDB文件的属性,将其只读选项去掉。

3, 安装国标码、    库
   将附带光盘中的gb4728.ddb(国标库)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library/SCH目录中,并将其属性中的只读去掉。
将附带光盘中的Guobiao Template.ddb(国标模板)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根目录中,并将其属性中的只读去掉。
          汉化完成.OK!

网友B:
最好不要安装中文版的

最好不要安装中文版的,很多菜单会没了。真想用中文界面的话建议用晴窗,再找个99se的汉化包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那些中文化的Protel版本只有菜单汉化了,没有太大意义,并且很多功能就此消失,汉化水平太业余了(但可能认识的英文比我要多)

网友D:
portel99

portel99长盛不衰啊

网友E:
99se

   中文的不好!会少很多功能的!!

网友F:
不建议用汉化的。而且那个所谓的放汉字的功能,也很不好

还不如BMP2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