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线与的电路,不知哪个能用?请大侠指点【图】

楼主(2009-03-05):
电路功能:两路232信号通过MAX232进入单片机。(这两路信号不会同时出现)
电路要求:小弟知道要线与后在接入,但不知道那个电路合适,想求最简单有效的电路。麻烦诸位大侠说说这两个电路哪个能用。

楼主:
第二个图

网友A:
图2

图1逻辑被反向了,且未加基极限流,232接口片是强上拉输出,必须加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chunyang!

那如果加上限流电阻哪个方法好些呢?

网友A:
嘿嘿,你难道没注意“反相”二字吗?

自己去分析一下。

网友B:
第二个已经可以工作

为什么要加限流电阻?
4148才几分钱?何况体积更小。

网友A:
限流电阻针对的是图1

楼主:
见笑了,谢谢chunyang大哥的提点。

修改如下,不知这样chunyang大哥能给打几分?

网友A:
可用,但不及二极管法简洁

且若接口片和MCU的供电电压不一致时,还会有潜在问题,什么问题,留给你自行思考。

网友C:
再回楼上的楼上,以及以上各楼

不要把二极管想象成为理想的二极管,
实际上1N4148也跟理想二极管距离相差很多,更别说1N4007了,
上面那个二极管逻辑的电路,在低速的时候是可以工作的,
但是到了高速时,比如115200bps,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出来的波形很不好,
严重时可能无法通讯,
所以最好还是用逻辑芯片来实现

网友D(2010-01-22):
谁给解释解释8楼的图是怎么实现线与的?

网友E(2016-02-16):
你好,你最终用了哪个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