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厂家制作PCB时,孔内壁不上锡,是自动的还是人工

楼主(2009-03-05):
我已经设置了孔不上锡,以前有个厂家我不说,他就会照做
但现在这个厂家,他说:凡是孔,统统的上锡,不需要时可以用钻头二次钻掉;或者事先人工用橡皮帽塞住,阻止镀锡;

所以,想知道,大的厂家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人工干预?
现在的这个厂家需要千叮嘱万嘱咐,因为他凡是孔就上锡,晕。。。

网友A:
用机械层,不用焊盘或过孔

网友B:
本来就是"用钻头二次钻掉"

简单的工艺问题,表达清楚了就行,又不用多花钱

楼主:
哈,就是想了解这个工艺应该是怎么样的

因为之前的厂家几乎从不用口头说明,这个厂家你得相当认真的跟他强调,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他技术落后。

多谢两位老大啦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机械孔要画在机械层,否则会作为一般焊盘处理

就工艺而言,焊盘和机械孔的处理差异很大,这你可以仔细看其照相分片。成规模的PCB厂家一般是不会根据客户的口头要求去加工的,这涉及到合同问题。所以做PCB最好是把所有的要求落实到图纸或文件上。

网友C:
虽然文件本身带有工艺条件

    但生产过程不是由文件主导全自动完成的,具体工艺步骤就要看生产厂的内部管理水平了。不过,对正规的委托方而言,出具独立的、详细的工艺文件是应该的,特别是批量产品,这样自然可以将人为疏忽导致的工艺错误大幅减少,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网友D:
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据偶了解,
焊盘是在腐蚀之前就钻出来的,然后金属化,然后再腐蚀
而机械孔是在板子做好之后再钻出来或铣出来的,所以内壁肯定不会有铜。

当然,如果是异形焊孔,注意不是异形焊盘,是异形焊孔,可能要特殊说明一下,要不然最后铣出来,内壁就不带铜了。

网友E:
空上锡了,有影响吗?

网友F:
是沉铜与非沉铜吧?

或者说金属化与非金属化。

PCB制造,下料之后首先就是打孔,然后沉铜。这是因为沉铜之后要再电镀铜加厚加固,必须得保证此时铜皮是完整的,要不怎么电镀?往后才是做出各层的图形。最后还有外形加工。

沉铜孔不论什么形状,都是先加工的,非沉铜孔都是在加工外形时同时做,你不要总想着我画机械层了肯定不沉铜,你就多跟工厂的技术员说一句,我在机械层上画俩孔,不沉铜。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