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给翻译一下这段英文

楼主(2009-03-05):
谢谢

网友A:
用翻译软件自己翻译看看

用翻译软件自己翻译看看

网友B:
在线翻译_英文翻译_爱词霸英语

       到这个网站去看看吧!!http://fy.iciba.com    它会帮你的!

网友C:
太长了,大家没那么多时间

网友D:
不要这么偷懒,自己先翻出来让别人帮你纠错

大家的帮忙都是出于热心,不要把别人的好心当作自己偷懒的工具。

网友E:
应该是介绍怎样跟无源和有源天线连接的

楼主:
各位给检查一下

8.2无源天线
一个无源天线可以直接连接到MN5010HS的一ANT输入引脚。如果天线根据天线放
的地方和天线上面遮盖的东西调整过了,那么天线与MN5010HS的匹配是不需要的
如果空间允许,一个实用的建议是footprints for a PI网络

天线的输入到MN5010HS之间直接feed一个LNA(低噪放),如果最终的产品希望RF能得到
一个高电平,则可能需要增加一个pre-select SAW(?)或者陶瓷滤波电容来改善性能

pre-select 滤波的绝缘特性,可以根据测量出来的波段信号电平和MN5010HS data sheet中的
干扰曲线来选择

8.3有源天线
如果是有源天线,必须选择合适的方式从外面对MN5010HS模块供电。RF输入引脚应该远离+-15VDC.
还有,依赖于有源天线运放的增益(而不是天线的增益)和线缆损耗,可能需要在MN5010HS之前加入
一个RF衰减器,用来削弱有源天线的输出。一般情况下,超过14dB的增益需要削弱,以保证MN5010HS
之前的增益小于14dB.更高的增益虽然也可以,但是会在某些方面降低抗干扰性能。

如果RF接口需要较高的容差in the end product.则有源天线可以选择pre-select和post-select滤波来
消弱意想不到的干扰

楼主:
达人给说明一下上面没翻译过来的英文

还有,那个15VDC是什么意思,是让加TVS管吗

网友E:
试试俺这个

8.2 无源天线
    无源天线可以直接接到MN5010HS的ANT输入端。如果天线与其要安装在的地平面或者任何其它与之靠近的塑料体之间能够良好的调谐的话,那么天线与MN5010HS之间不需要增加匹配电路。然而,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建议最好在中间保留一个派(π)型匹配网络的封装。(译者注:如果实际不匹配的话,可以装上匹配网络了)。
    MN5010HS的ANT输入端是直接馈入到内部的LNA(低噪放)的。如果最终的产品使用场合具有较高的射频干扰,那么应该增加一个前置选频的SAW(声表面波)或者陶瓷滤波器以达到较好的性能。
    可以通过测量带外信号的强度和使用MN5010HS数据手册中给出的干扰曲线上的值来决定前置滤波器的抑制特性。

8.3 有源天线
    如果使用有源天线,那么必须使用与MN5010HS GPS接收模块独立的电源给它供电。RF输入与直流信号之间的最大隔离度为±15VDC。另外,取决于有源天线放大器的增益(不要与天线增益混饶了)和线缆损耗,可能需要在MN5010HS前端与天线之间插入一个衰减器。通常,增益超过14dB就需要衰减,以使MN5010HS的前端增益低于14dB。在高增益下工作也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会在干扰抑制方面降低性能。
    如果最终的产品需要在高射频干扰下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可以考虑同时在有源天线的前、后加上选频滤波器以衰减掉不需要的干扰。

楼主:
佩服呀,真佩服

有一个问题:
1、上面提到的15VDC,具体的怎么用
2、The ANT input to MN5010HS中的“to”感觉跟“of”一样,这个“to”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E:
就是说你天线输出端上的直流电压不能超过±15V

网友F:
原文在哪的?

楼主:
GPS模块MN5010HS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