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备用电池电路

楼主(2009-03-05):
此电路图的功能是:当有市电时通过变压器的变压整流滤波,LV7805的稳压,作为供电电源;当没有市电时通过4节五号电池供电,此电池是不可充电型的,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当有市电时,装上4节新的五号电池时,会通过二极管放电,使得电白白损失,希望高手能提供一点解决此问题的思路!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加D1有点浪费能源,不加D1也会浪费一些能源,最好是4.5V备用电不加D1.但D2应该加.

网友B:
可以在1n4007后再加一个4007

网友C:
用3节电池配合楼上的电路才行

注意备用电源的电压要略低于主电源的电压。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

如果加了D2,那就是LV7805出来的电压5-0.7,那这样的电压供给PIC的芯片,不如直接5V来的好吧?

网友D:
回楼上

实际上,如果想让电池工作的时间长些,那么串联一个二极管确实能起很大作用,
按道理说,串联二极管后,电路的效率降低了,电池持续时间会变短,
实际上恰恰相反,即使用最低效率的降压方式,电池持续时间也会变长,
还有,现在的MCU都是宽电压的,少那么一点点无所谓,
除非有对5V要求非常严格的电路,比如AD等,
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个电路也可以算是不成熟的电路,
要在电路上改进,而不是苛求电源电压的绝对稳定。

网友A:
加D2目的是当电池供电时,电流不会流向交流供电部分

楼主:
我的单片机主要就做AD工作,把AD量显示出来!

网友C:
那你的方案就有问题

要把备用电池放在稳压器之前才行,电路结构和电压要求则一样。

网友A:
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内置A/D的基准源能独立供电吗?有内置基准源吗?仔细看下手册.

网友E:
...

    3楼的图其实不错,D1和D2建议选用1N5819这样的肖特基管,只有0.2V多一点的压降,这样损失就小得多了。
    顺便提醒一下,5V的单片机工作电压普遍为4.5V~5.5V,如果楼主的单片机系统耗电量极小,那么1N4007的管压降会减小(请注意二极管特性曲线)...一旦小于0.5V,输出电压可就超过单片机正常电压范围了,容易出现异常...

楼主:
我用的是PIC914的

我有外置基准,提供给单片机,就是电阻分压

网友A:
用备用电池时基准源怎么保证精度?

楼主:
是这样子的,当市电没点时

我关掉显示,只需要发出警报,没市电不进行AD!

网友F:
这样:

1、在整流输出和滤波电容间在串个二极管,中间点假设为A,A点对地接个1k的电阻
2、电池出来串个PNP管或合适Vgs的PMOS管,基极串个1k电阻接上面的A点
3、电池不许充电的话电池输出最好再串个肖特基二极管
4、根据各个电压合理调整电阻值,OK。

不知LZ听不听得明白?

网友A:
PIC16F914内部A/D的基准源对电源要求是很宽的,lz多虑了

楼主:
to xwj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网友F:
还要往前面接,不然掉电时你还是不知道

Q?最好用PMOS管,不然基极电流也会多消耗点电池电流

楼主:
PMOS管比三极管来的贵多了吧?

楼主:
我刚才搭了电路试了下

电路是可以实现我的要求的!就是基极消耗了1MA,我打算把电阻在加大点,因为我的最大工作电流不过就60多MA

网友G:
建议此贴加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