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静电接地报警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03-06):
6V供电,手环接到盒子上。盒子再接到地。
(1)当手环接触良好时,盒子绿灯亮。
(2)当手环接触不良或者有断线。盒子的红灯开始闪烁,并且蜂鸣器开始报警。

工厂现在都是使用这个,以前是直接把手环夹到地上,只要一根线。
现在都是使用这个,有哪位大侠知道原理说说看。
我拆开看了下都是电阻电容和一片IC,IC被打磨掉了,有14个脚,看起来好像是四运放什么的,第四脚接电源,第十一脚接地,这个不怕静电击穿吗?

网友A:
知道了会晕,哦勒

静电接地报警器产品选型 <hr>2009年01月20日
适用范围:
1、燃料油、化工品装车场所;
2、油库、加油加气站;
3、油漆、涂料、炼油、化工、制药产品生产加工区;
4、机场、油轮、船舶和铁路槽车的装卸场所;
5、化学物品储藏罐的可移动式顶盖;
6、其他需要静电接地的场所。
工作原理:
SP-E系列静电接地报警器采用进口芯片,连续检测连接设备和接地端子所形成回路的电阻值(当回路不通或者电阻值超过50Ω时,报警器会发出声音报警),通过顶尖、接地夹体、接地电缆和接地桩的有效连接,使连接设备和大地形成等电位,从而将静电导入大地。
产品特点:
1、防爆等级:ExiaIICT6,可在1区、2区使用
2、超低功耗设计,24小时不间断自动检测,正常使用期间无需更换电池
3、不锈钢外壳,环氧树脂封装,防潮防锈抗震,免维护。
4、自动声音报警,防雷、防静电电路,更多安全防护。
5、报警器部分无需维护,设计寿命五年
技术参数:
防爆等级
ExiaIICT6
响应时间
<2 S
工作电压
3.6V DC
工作电流
<2 mA
报警电阻
50±5Ω(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
工作环境
温度:-40℃~60℃,湿度≤85%(25℃)

网友B:
我觉得老tyw的那个和LZ的不太对应

LZ这个应该就是检测人体感应电场的,比如一个场效应管即可

网友A:
当然用场效应管也可以办到的

lz那个14脚,第4脚接电源,第11脚接地,就是lm324
324运放接成电荷检测电路,化纺厂里的断丝报警器就是用这方法来测绵纶纺丝上携带的静电的,一旦电荷消失(断丝了),另两个运放接成的窗口比较器即输出一个信号,第4个运放用来驱动一个led灯.

上面转贴那个还要粗糙,所以才让人晕.

楼主:
试了下

光一个板子,插上电。红灯闪烁,蜂鸣器也叫。

一个手摸地线金属片,一个手摸手环上的金属片。
就变成绿灯了,蜂鸣器也不叫了。

但是只摸其中一个金属片,没有变化。

我在想是不是里面有个震荡电路,两个手摸后,破坏了震荡,就变绿灯了。

网友C:
把图抄上来,或者发几张板板细节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