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据类型不兼容的问题,敬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楼主(2009-03-07):
请教一个数据类型不兼容的问题,源程序相关的如下:
struct FAT32_FAT_Item
{
 unsigned char Item[4];
};

struct FAT32_FAT
{
 struct FAT32_FAT_Item Items[128];
};

unsigned long lb2bb(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long temp=0;
 unsigned long fact=1;
 unsigned char i=0;
 for(i=0;i<len;i++)
 {
  temp+=dat*fact;
  fact*=256;
 }
 return temp;
}

    unsigned long temp;
    struct FAT32_FAT *pFAT;
    struct FAT32_FAT_Item *pFAT_Item;
    temp=((LastCluster/128)+Init_Arg.FirstFATSector);    FAT32_ReadSector(temp,FAT32data_buff);
    pFAT=(struct FAT32_FAT *)FAT32data_buff;
    pFAT_Item=&((pFAT->Items)[LastCluster%128]);
                                      //在算出的扇区中提取簇项
    lb2bb(pFAT_Item,4); //返回下一簇号   ***************************这里出现问题

编译后出现的错误为:error:
"fat32.c", line 225: error: argument of type "struct FAT32_FAT_Item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冲突,敬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lb2bb(pFAT_Item->Item,4);

楼主:
谢谢圈圈,就是这个问题,自个基本功夫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