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有没有用过LTC2114AD转换器的呀

楼主(2009-03-08):
我用ltc2114设计了数据采集电路,输入电压稳定,但输出的数据一直跳变,那位大哥做过相关设计,望指点一下
以下是设计的电路图

网友A:
发现至少两个问题

LTC2440是24位的A/D,楼主却把REF接了VCC,太浪费LTC2440了。
LTC2440的特点是噪声低,楼主做每秒880次的A/D转换好像不是很适合。

网友B:
唉,大多ADC器件都对信号源阻抗有要求的

而且你的输入端没一点保护、隔离,你就不怕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