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轭滤波线圈的Q值

楼主(2009-03-09):
对电感来说,Q值是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Q值越高,线圈回路的损耗就越小。那么,共轭线圈呢,Q值对它来说是否重要呢?多谢。

网友A:
一般这里不用Q值衡量,用直流电阻以及能够承受的电流来衡

当然这些参数也与Q值有关。

网友B(2009-10-28):
对这种情况来说,Q值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