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无稳态电路

楼主(2009-03-10):
贴图是555的无稳态振荡电路,其中高低电平的时间可以通过可调电阻调整。
但不知道能否搭出来一个双稳电路,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怎么样

网友B:
有一堆简单的不用,非要用这个搭双稳?

网友C:
还有更简单的吗?

李兄,还有更简单的双稳电路吗?传上来看看噻/
多谢“atheling”,这个电路我已经搭出来测试OK了,在做的过程中碰到个小小问题:我把C2做成了0.22uF,一本书上也是0.22uF;最后我在波器上发现Pin3输出电阻与C2电容交接点电位居然还小于1/2VCC!
经更改了C2(到104p)和电阻R3(到470K)后实现了双稳功能!

网友B:
2个三极管就搞定的东西,怎么会这么复杂呢?!

网友C:
贴个图出来看看

李兄,这可不是施密特触发电路。两个三极管就能做出两种稳态?稳定不哦?小弟愿闻其详!

网友D:
想学习下怎么用两个三极管构成双稳..

follow up!

网友C:
有效的电路

我只是想找个更加经济的电路而已,哪位兄台能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