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感悟设计》最后一篇**就是:电子元器件损坏概

楼主(2009-03-20):
我要开家电维修部,想买些家用电器常坏的元件,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显像管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用买:-)

^_^

网友B:
常坏元器件

CRT电视常坏元器件:
电源开关管、行管排
近年来的还有消磁电阻。
但菲利浦CRT采电却是显像管容易坏。所以你之为“费力破彩电”,还有三星彩电也CTR易坏现象。

网友C:

我的书《感悟设计》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电子元器件损坏概率排行榜
我的书《感悟设计》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电子元器件损坏概率排行榜
我的书《感悟设计》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电子元器件损坏概率排行榜
我的书《感悟设计》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电子元器件损坏概率排行榜
我的书《感悟设计》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电子元器件损坏概率排行榜
我的书《感悟设计》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电子元器件损坏概率排行榜

应该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D:
电视机易损元件

电源部分:滤波电容,整流管、限流电阻、开关管。
行扫描部分:行输出管、高压逆程电容,行输出变压器。
场扫描部分:场输出集成块、场输出管。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E:
消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