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三极管是怎么滤波的

楼主(2009-03-20):
如图所示,在这个电路中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入24V,发射机输出24V,三极管只是起到滤波作用,请问三极管是怎么滤波的,三极管的基级又接个电容干什么。此外,如果只是要滤波的话,可以在第一个24V输出端多并几个电容就是了,为什么这里要用三极管滤波。三极管滤波和电容滤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三极管就是把C28给“放大”β倍,当然就能滤波了

楼主:
~

能详细解释下吗,不是很懂啊。

楼主:
~

别叹气啊,你一叹气我都慌了,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吗,但小弟确实不是很清楚啊,忘指教~

网友B:
re

C28是延时缓启动用的,要说三极管起滤波作用有点勉强

楼主:
~

不懂哦,我只是问了同事,他说是滤波作用的,大家有什么想法就详细地说出来嘛。

网友C:
三极管滤波?

网友D:
有源滤波器

有源滤波器自然是要使用有源器件的
你说的用电容滤波是无源滤波器
R52与C28组成一阶无源滤波器,
三极管基极接到R52与C28的输出端,
取的电流非常小,
相当于将电容C28放大N倍,
N为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
效果要比单个C28要好

楼主:
~

呵呵,我上网查了下资料,确实是有源滤波电路。楼上说的比较接近。其实在R52前面还有个电容(我图没截下来),这样就构成了RC PI型滤波。三极管在这里好像不是起把电容“放大”的作用吧。网上的资料,我现在还没看懂。

楼主:
~

9楼,我错了,三极管确实能起到把滤波效果放大的作用。

网友E:
B极的电压

B极的电压要比E极的电压高 EC才能导通吧,这样一想明白了没?

网友F:
我认为该电阻是三极管的偏置电阻

是三级管处于放大状态.

为什么能将电容放大β倍?

是不是用小信号模型分析来的??

网友G:
去想想晶体管电路中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关系……

网友H:
射极跟随器,C上电容是稳的,E极输出也稳

网友I:
滤波放大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滤波电容.效果就是用一个22uF的电容去完成B*22uF的电容滤波

网友F:
楼上两位 不明白

射极跟随器

高Ri,低Ro,电压几乎没有放大

其他的 就不知道了

网友J:
testyou321

发表于 2009-3-22 18:41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6楼: 滤波放大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滤波电容.效果就是用一个22uF的电容去完成B*22uF的电容滤波

--狗屁,这就是有源滤波而已。

网友K:
滤波的效果就是10K与22uF的滤波效果

滤波的效果就是10K与22uF的滤波效果,但直流压降仅为10K/β的压降。

楼主:
~

滤波效果不仅仅是10K和22uF的滤波效果,其实在第一个24V输入之前还有个电容滤波,所以构成了PI型滤波。
在这个电路中,R52比一般的PI型滤波中的电阻大的多,这样有两个好处:1.滤波效果更好 2.直流压降小。

网友L:
9楼讲得好

9楼讲得好,慢慢理解吧。

网友M:
滤波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子滤波器,具体的分析方法在:http://www.go-gddq.com/html/2007-08/424189.htm

网友M:
电子滤波器

第三方

网友N:
同意6楼

同意6楼说的,的确是有延迟三极管发射极电压对集电极电压变化的响应的作用,可能是应用中需要24V电压不要上升得太陡的缘故。可以看成是有源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2012-08-10):
你好,这个放大器一般用什么型号的啊,怎么选择,如果我的是5v电源,对于这个有源滤波放大器用什么型号,电阻电容的大小怎么选择

网友O:
基础不够扎实呀。去看看小日本铃木雅臣的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P:
现在的教材有没有讲分立式线性稳压器?
我记得9X年那个时候,像这样的电路原理,教材或着电子书刊漫天飞,
建议朋友们看下黑白电视机的原理,对模拟电路很有帮助的

网友Q:
这图看着我脖子都蛋疼

网友R:
三极管电路还要好好钻一钻   我也是  共勉

网友S:
不太明白 总认为是起缓启动的

网友T:
射极跟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