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为什么一直上升

楼主(2009-03-20):
DS18B20温度传感器在加干扰信号后温度为什么一直上升,一定要把它断电一下才会正常?为什么?
(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希望高手指示.谢谢!

网友A:
加CRC校验

楼主:
没有用

CRC校验已经加了.
不是CRC校验的问题,关键是DS18B20确实很烫的.电压5V很稳定的.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需要断一下电才正常.

网友B:
要分析干扰的类型和引入方式、强度等才好确定问题的原因

有可能是发生端口闩扣效应了,但楼主提供的信息不足以确定。电源电压的“稳定”要瞬态指标合适才能这么说。

网友A:
我用过几百只 也没碰 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