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请教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09-03-20):
我想把电脑的软驱上的步进电机转起来,于是搭了个电路,见下面图纸。但就是转不起来。
现将电路中的C141,C142电容的用到4.7UF的话,电机向前转动1/3圈左右就向后转动1/3圈左右,来回动,就是不能整圈的循环转起来。
    如果将电容改成1UF,步进电机就会有嗡嗡的叫声。整个电机都震动很大。
     请问我要怎么样改这个电路才能让软驱的步进电机转起来。

图中红色圈内表示步进电机。

网友A:
软驱上的步进电机是四线二相,必须的做2组H桥加双向电流才

也就是说至少要4种电流组合一周才能转起来
而你的电路只能实现2种状态哦

软驱中的步进电机由于功率很小,一般用74HC之类的CMOS们就可以驱动了,
驱动电路可以参考下图,只要给出脉冲和方向就会自己转了:

楼主:
好!

非常感谢楼上,试下先!

网友B:
大电流的、现成的驱动芯片有:

Allegro系列:
A3955要2片,
A3959
A3972
A3977
A3986
SLA7024M
....
....
东芝系列:
TA8435
TB6560HQ
...

三洋
...
.....

网友B:
还有.....

可以用一片SAA1042
或者L297
ST系列的L6206....
也可以用个ULN2008
用芯片的好处是省了繁琐的电路设计,
但没自己搭个桥学到的东西多。

网友C:
A3967,8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