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接地过孔的作用

楼主(2009-03-20):
    今天在公司听前辈说板子空白处多打一些接地过孔比较好,真的假的,问其原因,说是过孔散热,控制电流方向,大家说说,我有所怀疑,查了一些资料,过孔是可以散热,不过非功率板子也没必要,过孔会产生寄生电容,电感,还有反射效应。
    那多加接地过孔到底有用没????

网友A:
要合理正确的打,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

网友B:
有用的

就像你说的,过空又寄生电容和电感,可以吸收高频干扰,提高电路的可靠性,还可以降低不同电源区域间的共模电平差,不知是否确切

网友B:
有些情况也许不能乱打

如果在有些需要接地隔离的地方,是不能乱打的,否则一块区域的干扰会导入其他的部分

网友C:
也不妨考虑一下

孔少了又咋滴?

孔多是等量电感数增加了,可是,电感并联不是电容并联,越并越小的

网友D:
既有过孔电感,也有过孔电容

多个过孔并联可以减小寄生电感,多个过孔串联可以减小寄生电容,这个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折中处理了。

楼主:
高手能说说什么情况多打,什么情况不打

高手能说说什么情况多打,什么情况不打

网友E:
打在接地铜皮边缘

  中间适当打一些,特殊情况例外

网友F:
减少回流地换层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