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三极管用什么型号合适

楼主(2009-03-21):
 信号预处理电路
系统的信号预处理电路如图2所示。它由二级电路构成,第一级是由开关三极管组成的零偏置放大器,采用开关三极管可以保证放大器具有良好的高频响应。当输入信号为零或负电压时,三极管截止,电路输出高电平;而当输入信号为正电压时,三极管导通,此时输出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上升而下降,这使得速度里程表既可以测量任意方波信号的频率,也可以测量正弦波信号的频率。由于放大器的放大功能降低了对待测信号的幅度要求,因此,系统能对任意大于0.5V的正弦波和脉冲信号进行测量。预处理电路的第二级采用带施密特触发器的反相器CT74LS14来把放大器生成的单相脉冲转换成与COMS电平相兼容的方波信号

楼主:
郁闷 怎么上图

贴上了

网友A:
楼主所言:系统能对任意大于0.5V的正弦波和脉冲信号进行测量。
我看用这电路很困难。

网友B:
看你需要测量信号的频率了。使用个9014什么的就可以了

就这个电路的参数和结构而言,要快也快不到哪去了。

楼主:
试过用9014了

仪表显示不稳定也不准确,我要测发动机的转速,传感器电压用万用表AC档测量1~2V。又试用了3DK4A,传感器电压高于3V左右时,显示是稳定了但比实际转速大了一倍,手上仅有万用表一块,没有其他测量工具,不解。传感器电压1~2V时显示不准确也没什么规律可寻了。
谁能提供其他型号的三极管或其他电路以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