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的工作频率问题

楼主(2009-03-21):
本人有一个电路,本来用的是贴片钽电容2.2uF/25V,我想用X7R的贴片电容2.2uF/25V来代替。从技术上分析没有问题,但实际还是要做各种试验来证明结果。但有一项工作频率是重要的,我已找了好长时间了,找不到相关的资料,问一下行家们:
电解电容的工作频率:
钽电容的工作频率:
NPO的工作频率:
X7R的工作频率:
Y5V的工作频率:

网友A:
绝对不可以

  钽电容耐压超过10%即可,电解电容耐压需要翻番.
  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

网友B:
不同容量值的电容会不一样的。

网友A:
温度和使用电压都会影响电容值

  例如Y5V的陶瓷电容,在80度温度下,实际电容仅相当于20度情况下的20%
  钽电容则一直很稳定,基本不受温度影响

  对陶瓷电容来说,电压也会影响它的容值(电介质之间的电场强度会改变材料的有效介电常数)。
  极端的例子是在最大耐压时,Y5V的电容只剩下60%

  还有时间失效问题,铝电解电容时间越久失效率暴增,但钽电容甚至随时间增加故障率反而降低.薄膜及金属膜电容器还能自修复

楼主:
谢谢!有没有知道和频率的关系

网友C:
频率不是问题

    独石电容的工作频率可以比钽电容更高,且具有更低的ESR,但这反而在某些应用中会导致问题,比如用在DCDC的输出主滤波上,用独石电容需要DCDC芯片和储能电感都能匹配其低ESR的特性,否则性能反而下降,对某些线性LDO而言还会导致输出振荡。不过,用独石电容替代钽电容是趋势。

网友D:
频率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电路的作用,再说X7R 2.2U的体积能装上吗?

网友C:
安装问题不用担心,楼主也没有提到,应该也不会提到

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数十微法及以下量级,独石电容的体积和钽电容相比是小于等于的关系。

网友E:
X7R的工作频率同容量比电解好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

体积不是问题,我试了,功能不是问题,正常工作,但做试验比较贵,还只能是想想,有机会最跟领导提出,去做试验。
这个钽电容是在一个22V左右稳压后提供给集成电路使用的电路,是一个滤波作用。做试验的时候还有可能要求在960MHz下要正常工作。但这个现在实现不了也没有关系,能在对讲机、微波炉边能正常工作就OK了。
我想用一个贴片电容代替的话,能少好多钱,还可以解决老是把钽电容装反的可能(常有发现)。这种方法在一些电路上也看到过,不知可不可行。
电路上的电压是22V,我用25V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余量太少了。

网友F:
陶瓷电容的降额一般为60%

网友C:
高压大容量的X7R电容不比钽电容便宜多少

Y5V的则便宜很多,但温度特性很差,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滤波类应用,高频去耦都不可用。

楼主:
我用了X7R的电容